TK6070iH使用官方例程老是出现 PLC NO Response?

楼主(2016-03-11):
在官网下载了 “与51单片机通讯示例”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download/  ,然后稍作修改移植到stm32的开发板,一个串口跟触摸屏通讯,一个串口把数据收发情况返回到电脑的串口助手,感觉数据没什么错误,但是威纶通触摸屏就是显示 “PLC NO Response”,请教问题出在哪儿了?

红线前面是触摸屏发送给单片机的数据,后面是单片机发送给触摸屏的数据

红线前面是触摸屏发送给单片机的数据,后面是单片机发送给触摸屏的数据

结构图

结构图

官方例程

官方例程

触摸屏画面

触摸屏画面

网友A:
您好,欢迎使用威纶通产品,很高兴能为您解答问题!
首先,两端的校验位均为无校验?
其次,可在线模拟测试下通讯情况
最后,建议排查下硬件电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欢迎使用威纶通产品,很高兴能为您解答问题!
首先,两端的校验位均为无校验?
其次,可在线模拟测 ...

通讯设置都是一样的,检查过了。在线模拟也一样。刚接触威纶通触摸屏,是不是EB800在编程时还要设置其他什么东西 ,比如地址之类的?硬件电位差是指stm32是3.3v的有可能通讯不正常吗?不过数据通过上位机显示出来并没有什么错啊。

网友A:
您好,触摸屏编程参数参考范例设置,两端对应一致就可以了;
至于电位差是有可能造成此异常的,之前有用户与您类似问题,最后通过串接电阻,实现良好通讯,建议您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触摸屏编程参数参考范例设置,两端对应一致就可以了;
至于电位差是有可能造成此异常的,之前有用户 ...

谢谢,是我自己单片机的程序有些问题,现在已经可以通信了。不过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 “位状态设置元件” 的开关类型属性我明明设置的是“切换开关”,但为什么离线模拟或者下载到触摸屏后就变成了“复归型”的了,就是按下时开关状态变化,松开后又变成原样了?

网友A:
您客气了~
这个是“位状态设置”元件的特性,更改为“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可以达到您需求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客气了~
这个是“位状态设置”元件的特性,更改为“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可以达到您需求的效果

只能这样了吗?因为那个按键我就是只想让它 写 就行,如果是“位状态切换开关”的话,那它还会不停读取,然后有可能会改变显示状态把?

网友B(2020-04-12):
楼主,您好,现在还能收到信息吗?我现在也遇到一模一样不能通讯的问题,您之前是怎样解决的,是单片机程序哪方面的问题?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现在还能收到信息吗?我现在也遇到一模一样不能通讯的问题,您之前是怎样解决的,是单片机程序 ...

刚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