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与维纶屏的连接数量

楼主(2016-03-12):
我有个项目需要连接12个触摸屏,主机是S7-300 DE 317-2PN/DP,通过以太网连接。触摸屏是MT8101IE,
请教各位有没问题,之前用315的练级ie6个是没问题的。。

谢谢大家。

网友:
您好,欢迎使用威纶通产品,很高兴能为您解答问题!
S7-317-2PN/DP,PLC端有给出连接限制
屏这边,此驱动,没有给出限制!有用户成功连接使用24台MT8070ih5,可供参考!

楼主:
多谢!另还有个问题请教,就是通信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中断的情况时间很短又接回去了,
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屏这边有没什么参数需要设定修改的比如检测时间等等。
多谢!

网友:
客气了~
这个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您这个现象,可以考虑下添加驱动下的超时参数(通讯中断超过此项设定值,单位为秒,HMI会使用5号窗口作为“PLC no response”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