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P/IP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6-03-14):
         各位好!我做的是触摸屏arm(单片机)通信,1.我想把触摸屏和电脑用网线连接起来,在电脑端通过TCP/UDP调试软件查看触摸屏的数据内容,系统参数该怎么设置?PLC-本机-MODBUS TCP/IP -以太网-IP(电脑端的ip和端口号),这样可以吗?但在pc端看不到数据内容。2.离线模拟时输出框和指示灯都显示了出来,但在线模拟和下载到屏时(开启工程就弹出PLC NO RESPONES),这些元件无法显示,是本来就这样还是哪里不对?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您好,如果没有成功建立通讯,屏这边通讯地址元件是会不做显示的!
目前,您请核实下调试软件上有没有接收到屏发出的命令:如有,请对应回复正确命令就可以了;
若没有,应该是还未建立上通讯,希望可以给您一些排查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如果没有成功建立通讯,屏这边通讯地址元件是会不做显示的!
目前,您请核实下调试软件上有没有接收 ...

感谢版主的回答!确实没有建立连接!

其中plc的ip设置成电脑的ip地址。
我想在以太网调试软件上只查看屏发出的数据内容。
按照这么设置可以吗?可还是连接不上,也没有数据接收。

网友:
您好,参数这块可能还是有些问题的
屏机体上的IP有和电脑设置在一个网域,最后一位不重复了吗?
其次,端口号建议两端都设置502
屏和电脑直接连接的时候使用交叉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