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元件不能主动向从机写16位的的数据吗?

楼主(2016-03-15):
我现在做了一个数值元件,再设置两个增减按钮来调节数值,也可以用键盘输入数据,但是键盘输入的数据会马上被还原成按钮的数据,比如现在用增减按钮将数值元件里的值调到了50,再用键盘将该数值改为30,确认后就马上被修改回50了。这是在“数值元件属性”设置读写地址不同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读取/写入使用不同的地址”不勾选就不会了。   但是我要将这个数值写入到从机里去,所以读写地址肯定是不同的,不知要如何解决?   然后我是用modbus协议让触摸屏与单片机通信的,理论上触摸屏应该主动发送带有 “06”功能码的数据帧的(写入地址设为6x-3),可是没有,只有在使用键盘时才会发送这个数据帧,请问这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您好,这里和上贴有相同疑问之处,关于读取和写入地址的使用,我就在此一起说了吧
通常的使用,就是读取和写入地址相同;如有需要 将此分开 那么会按照写入地址将设置状态或是数据发送给下位机 但是元件本身的状态或是数值是根据读取地址来的 此种应用 按此说明测试 应该就可以理解了
另对于命令的发送—— 在当前页面上,读会一直进行;写,是操作一次,发送一次
希望可以给您一些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里和上贴有相同疑问之处,关于读取和写入地址的使用,我就在此一起说了吧
通常的使用,就是读取和 ...

嗯嗯,感谢您详细的回答。现在还有个问题不懂,就是我操作增减按钮时 “数值元件”的值被我改变了,可是这并不会向从机发送数据,这具体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不客气的~
“操作增减按钮时 “数值元件”的值被我改变” 按理来说,此使用也会下发数据,您可能需要仔细排查和监看下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的~
“操作增减按钮时 “数值元件”的值被我改变” 按理来说,此使用也会下发数据,您可能需要仔细 ...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