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 触摸屏屏幕失灵怎么解决

楼主(2016-03-17):
TK6070iH 触摸屏屏幕失灵怎么解决,触摸屏一打开,上面就提示请点任意点进入,但是怎么点都不行,就和死机了一样进不去,但是按急停什么的有显示,复位就可以了,就是触摸屏没有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是触摸屏坏了吗?急急急急急

网友:
你打400 836 2000电话他们教你怎么弄,如果还没反应就得反厂了。

网友:
您好,描述现象不是很直观,大致先建议 如果屏在设备上的话,先将屏从设备上取下,平放,看现象有没有缓解,有的话 考虑安装过紧;若还是如此 建议通过屏背后跳线根据需求来操作只是触控校准还是恢复出厂设置!

详细步骤或是进一步现象讨论 建议您拨打400 836 2000(咨询量大,在电话高峰期,一时打不进,可过一会儿再拨打;建议错峰拨打)在不方便电话的时候,官网在线客服,官方微信以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较棘手问题也可直接将联系方式以及异常详情 像您刚刚反馈问题 就可拍个异常视频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司会有对应人员为您跟踪解决问题
毕竟帖子时效性不是太高 可能不是太适合紧急咨询,还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