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显示下面

楼主(2016-03-23):
上传资料显示这个画面

网友:
您好  这是通讯不上的提示

楼主:
通讯能连上,上传下载程序画面能重启,上传成功后显示这个画面

网友:
您好,首先画面报错信息是通讯不上
其次,上传下载的时候,建议和PLC断开操作的,有此提示也是正常现象
您现在连接上PLC,可以正常通讯,那就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