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0的资料取样问题

楼主(2016-03-26):
我想把触摸屏里的30个数据导出到U盘,结果U盘插入总是显示 “存储空间不足”
哪位大神帮我分析分析原因

楼主:
我是选择用LB0触发模式的,一触发的时候就显示Storage Space Insufficient, 不插U盘的时候触发读取也是显示这个,感觉好像U盘没插好,但实际U盘是好的,上载下载程序都没问题

网友:
您好,建议您更换U盘测试,方便的话,确认下U盘底层只有一个分区使用(不满足此条件 可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