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EB8000数值输入元件的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3-31):
我想用2个数值输入元件连接信捷XC3,用于高速计数,第一个数值输入元件用来设定数据,第二个数值输入元件用于显示这个设定数据,并随着PLC里高速计数的值而改变,也就是说旋转编码器在没有转动的时候,第二个数值输入元件是一直显示第一个数值输入元件传送过来的设定值,一旦旋转编码器旋转发出脉冲数,第二个数值输入元件里的这个值就随之改变,我用XC3中的C630把旋转编码器的脉冲数读取到寄存器D4中,第一个数值输入元件读取DO的设定值,第二个数值输入元件读取D4的值,试了很多次都不行,刚接触威纶EB8000,请师傅们帮我!谢谢!

网友:
您好,做一个数值元件,地址D0,启用输入功能;再做一个数值元件,地址D4,不启用输入功能
看看,是否可以符合您需求?

楼主:
您好,我是把C630的高速脉冲读取到D0中,再用第一个数值输入元件读取D0,然后把D4的设定值写入到D0,结果还是不行,能告诉你具体设置的步骤吗,谢谢!

楼主:
D4的设定值也可以写入到D0,关键是,旋转编码器不动时,这个值也不改变,当旋转编码器转动时,D0的值还得随着编码器脉冲而改变,不知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