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数值元件

楼主(2016-04-02):
如何把第一个数值元件中的设定值(1000)传送到第二个数值元件中,在没有再次设定前,这两个数值元件都一直显示1000这个数值

楼主:
十万火急,请一定帮帮我,感激不尽!如何把第一个数值元件中的设定值(1000)传送到第二个数值元件中,在没有再次设定前,这两个数值元件都一直显示1000这个数值,旋转编码器高速计数时,第二个数值元件的这个设定值1000随之改变,第一个数值元件的设定值1000不改变

网友:
您好,如您描述,直接的数值输入或是显示元件满足不了需求,如要在屏端实现,考虑按条件设置宏指令或是触发式资料传输进行数值传送,比如:“旋转编码器高速计数时”触发某个位,执行宏指令或是触发式资料传输进行数据的单次传送
根据您两个帖子中的描述,个人感觉PLC端做好您需求的对应编程,屏上对应地址显示应该会比较方便!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