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的D40.与51单片机通讯示例,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6-04-08):
花了比较长的时间看了一下官网的D40.与51单片机通讯示例,链接:http://www.weinview.cn/upload/D4 ... %A4%BA%E4%BE%8B.rar
这个示例主要思路是:触摸屏添加MODBUS RTU驱动,做主站;单片机也按照MODBUS 通讯协议做从站;触摸屏不断向单片机发送读取数据的报文(01、03功能码),单片机开启串口中断,通过串口中断接收触摸屏发送的报文。单片机通过解析报文,发送相对应的报文给触摸屏。下面问题来了:1、CRC校验没看懂,我就当作直接调用子函数使用就行,但是主函数中的按键那块是什么鬼,通篇没有介绍,f3、f4这两个按键是干嘛用的?

楼主:
除了f3、f4按键没看懂,其余的差不多都看懂了,能来个人解答一下按键是干什么用的就行

楼主:
还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通讯已经调通。按键没有用,我把那部分注释掉了。

网友:
我也在调51单片机与HMI通讯,用例程也没调出来,希望大神指教指教,这是我的qq2528217873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讯已经调通。按键没有用,我把那部分注释掉了。

我也在调51单片机与HMI通讯,用例程也没调出来,希望大神指教指教,这是我的qq25282178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调51单片机与HMI通讯,用例程也没调出来,希望大神指教指教,这是我的qq2528217873

我是新手,哪敢称大神。示例程序写的很好,按键是什么意思我也没看明白,你注意要使用11.0592MHz的晶振,还有就是参数9600 N 8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