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16-04-11):
       做的工程画面为什么会重叠?例如三个画面,离线模拟时,开机显示开机画面(正常);点工作画面,有显示工作画面,但是与开机画面重叠的;再点监控画面,也是显示与开机画面重叠的监控画面。是不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A:
您好,是不是功能键上误选了“切换公共窗口”呢,要选择“切换基本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是不是功能键上误选了“切换公共窗口”呢,要选择“切换基本窗口”

是的,已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