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任意窗口弹出想要的窗口

楼主(2016-04-12):
请教高手,怎样在任意窗口弹出想要的窗口?
比如:在任意窗口情况下,按下PLC的急停按钮,显示急停按下窗口信息,点击解除报警,回到原来窗口,应该怎么做?
我刚接触工控产品,问题肤浅,请见谅!如有现成答案,请给我答案的链接。
谢谢!

网友A:
使用直接窗口元件,放在第4窗口(公共窗口),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直接窗口元件,放在第4窗口(公共窗口),你试试

兄弟,能麻烦说的详细点吗?或者有资料能看下?

网友A:
1、新增一个窗口(比如20画面),里面写你的报警信息。2、打开第4窗口Common Window。3、元件——直接窗口,里面选你的PLC按钮地址和报警页面(20画面)。直接窗口元件放在第4窗口Common Wind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新增一个窗口(比如20画面),里面写你的报警信息。2、打开第4窗口Common Window。3、元件——直接窗口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