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输入浮点数

楼主(2016-04-15):
如题,设置数值元件为输入32位浮点数,小数点前11位,后0位,输入后触发宏指令,但总是得不到正确的结果,为何?
float a,b,c,d,e
float p,q
float b0,b1
GetData(p, "Local HMI", LW, 0, 1)//LW0设置输入 32位浮点数,小数点前11位,后0位
GetData(q, "Local HMI", LW, 1, 1)//LW1设置输入 32位浮点数,小数点前11位,后0位
GetData(b0, "Local HMI", LW, 2, 1)//LW2设置输入 32位浮点数,小数点前11位,后0位
GetData(b1, "Local HMI", LW, 3, 1)//LW3设置输入 32位浮点数,小数点前11位,后0位
c=p*b0/2400
SetData(c, "Local HMI", LW, 100, 1)//32位浮点数,小数点前11位,后0位
d=q*b1/1800
SetData(d, "Local HMI", LW, 101, 1)//32位浮点数,小数点前11位,后0位

e=20*1800/1800
SetData(e, "Local HMI", LW, 102, 1)//32位浮点数,小数点前11位,后0位

网友:
你的是32位浮点数,把你的地址改为LW0,2,4,6,100,102,104,应该就正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