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16-04-18):
用485/2w与多个三菱变频通过modbus连接,仍使用com1端口同时再连接一台欧姆龙cp1h时,设备列表无法再添加一个plc,显示端口已占用,要达到前面的要求该怎么做?就是变频频率在触屏上调整,但启动信号用plc控制。

网友:
您好,变频器和PLC分两个端口连接

楼主:
我看有人用其它屏都是共用一个端口的,仍然用485/2w。分两个端口连接应该可以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