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图显示问题。各位大神帮帮忙。急!!

楼主(2016-04-26):
启动后趋势图线就消失,只有退出重新返回趋势图界面才会显示出来,显示的波形像矩形波上部分被截掉。
通道最大值已经设置大于采样值。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您好,如果和前贴“趋势图的Y轴怎么调整大小”类似的截图设置的话,那还是上限小了;
因为有一个假小数的显示,比如55.0,那么,上限就不是100,而是10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如果和前贴“趋势图的Y轴怎么调整大小”类似的截图设置的话,那还是上限小了;
因为有一个假小数的 ...

感谢!上限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还是做不到实时监控,数据一进来显示就消失,只有退出再进才能看到前一段时间的变化。有解决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