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图无法显示。

楼主(2016-04-27):
趋势图在采样数据的时候自动消失,只有停止后重新进入才能查看数据。求大神帮忙。

1

1

2

2

3

3

4

4

网友A:
您好,截图最后有勾选“启用通道显示控制”,是有这个需求吗?有的话,请更换地址,不要重复使用数据采集地址;没有的话,建议不要勾选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截图最后有勾选“启用通道显示控制”,是有这个需求吗?有的话,请更换地址,不要重复使用数据采集地 ...

大神,能否麻烦给下趋势图各个设置的意义。有时候搞不太清楚该用Modbus还是用local HMI

网友:
您好,元件右下角帮助选项进入,都有介绍的哦~    其实并无限制,只要注意地址不要重复使用;也并非一定要用,了解作用后,有需要就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