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2iV6与西门子S7-2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6-05-03):
各位大侠:
TK6102iV6与西门子S7-200 CN的CPU226(6ES7 216-2AD23-0XB8)可以通讯吗?
双方的通讯协议是PPI协议还是MPI协议?
双方的连接通讯线管脚是如何定义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您好 使用PPI通讯协议 屏COM1 485 2w:125 一一对应PLC:835 通讯线两端都是公头 焊线的时候 标注下 避免插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