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屏幕

楼主(2016-05-07):
各位大神好,TK6070ip屏幕有显示但屏幕上的按钮都点不进去是怎么回事啊,谢谢了

网友:
您好,“屏幕上的按钮都点不进去”这个现象有些模糊,大概分析下:
如果均是PLC地址,请先与PLC通讯上;
若不是,请触控校准排除漂移问题;
若都解决不了,不排除硬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