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出报警窗口之后怎么用触摸屏停止plc

楼主(2016-05-07):
本人新手,请大神帮忙,我用x7作为plc程序停止,当触摸板弹出故障报警的时候怎么控制plc停止。

网友:
您好,这里有两个问题:
1、功能实现可使用事件登陆下的通知功能;
2、X为外部输入节点,触摸屏控制不了的,请换用其他地址,如Y或是M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