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Access2.0 与AB的PLC做远程网络穿透通信

楼主(2016-05-10):
我现在用EasyAccess2.0的服务,现在已经可以在不同的外网IP地址中做到远程更新屏幕程序和更新与COM1相连的三菱FX3G的PLC程序,还能用VNC实时监控屏幕页面,但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做到IP地址的穿透,电脑上找不到远端与MT8100IE连接的AB ML1400的PLC,不知道要怎样设置才对

网友:
你是用10.8.220.65这个IP穿透吗?

网友(2016-08-05):
作为一个刚刚从事自动化行业的新人,为了更好的学习和自身的发展,虽然我们公司给予了我资料,但是学习还是要靠自己,自学的过程是比较累的,希望得到大神们的帮助,现在在学习威纶通触摸屏,对于宏指令这一块有很多的不解,最近要实现后台登陆,密码跳转后台参数设置设置,表示不会,希望有大神给予演示和讲解,谢谢
苏州优伊机器人小吴

网友:
您好 首先感谢您使用我们的产品
最近要实现后台登陆,密码跳转后台参数设置设置

请参考我们的示例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
其次,您对于我们其他帖子的关注和支持,先表示感谢,但此论坛仅为技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故涉及相关网站链接不太适宜,已做删除处理,请给予谅解和支持!

网友(2016-10-21):
我用easyaccess可以监控远程的屏了,但是要怎么设置才可以远程下载程序呢

网友:
在EA2.0下 远程下载程序,还是普通的pro软件网线下程序方法,只是输入的是屏在EA2.0下的虚拟i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