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求助

楼主(2016-05-11):
我下载了一个要修理的威纶通触摸屏程序,上载程序时密码是六个1,反编译也是六个1。 但是和PLC程序比较,发现PLC里的一个参数的赋值在触摸屏里没有反应出。这个参数是D0,如果没有这个参数PLC程序就不能工作。想问论坛里的高手,能否发现调整这个参数的位置。另外程序里的画面4和9的在整个程序里的作用及几个LB-****的作用。多谢了

网友:
D0是plc控制触摸屏基本画面转换的字,他的值只能是10.11.12.13.16.17.18.19有效,其他赋值无效,即触摸屏里没有反应。画面4是所有画面的底层画面,9画面就一个串口出错弹出画面。

楼主:
但是我连接了PLC也不能显示D0这个参数的赋值方法,其他功能都能使用。

楼主:
其实我可以通过删除PLC里的部分程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是希望解决这个问题,毕竟这是一次技术的提升。能留下你的联系方法吗?多谢了

网友:
简单!用 寻找/代替 功能。
         编辑——寻找/代替  你会找到D0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