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对数值进行小数点的处理?

楼主(2016-05-13):
用mt8071iE组态通过com2口读一台多功能电力参数表,其中电力参数表中的线电压读上来是10100V,以V为单位的,想转换成KV为单位在屏上显示10.10kv,设了半天都没成功,不像MCGS那样直接在表达式里/1000就完事了,威纶屏在那里进行设置?比例转换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您好,您可尝试将小数点后位数设置成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可尝试将小数点后位数设置成3

我试过将数字位数的小数点以下位数设为“3”,显示的结果就是10010.123,就是显示的精度高了,不能显示成10.01。数据格式是32-bit Float。

网友:
您好,我的初始建议是以为传送过来的是整形格式;
如果是以小数传送的话,您这样的需求要使用到比例转换或是宏指令实现。

楼主:
用宏副函数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