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复位型位切换开关SETM

楼主(2016-05-14):
触摸屏接在从站,通过触摸屏上的位切换开关A(复位型)SET 主站M100,主从通讯OK。
做法:屏开关A对应主站M900,主站程序:LD M900, SET M100;摁下开关A,M100闪一下,但无法SET,开始以为是开关A摁的时间太短,长摁也一样,这是为什么,该如何解决,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您好 复归效果好用的 这样的情况 请检查下PLC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