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tk6070ik与tk6070ip替换

楼主(2016-05-19):
威伦通tk6070ik与tk6070ip替换 导入程序以后出现方格乱码 ,汉字不能显示

网友:
您好,检查下现在程序中汉字使用的是中文字体吗?
软件编辑-系统参数设置-字体选项中先添加欲使用的中文字体(有的话,删除重新添加——调用的是电脑C: \Windows \Fonts下字体);使用中文字的元件上选择此字体;编译的时候,勾选建立字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