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HD用MODBUS-RTU连接采集模块画面无显示

楼主(2016-05-23):
cMT-HD用MODBUS-RTU连接采集模块画面无显示,采集模块4-20ma输入,要在屏上显示实际值。

网友:
您好,MODBUS通讯不上的话,主要检查:
1、接线还有参数对应;
2、现在读取地址对应的功能码是04?格式为16bit整形吗?

楼主:
现在有显示,但是不是实际的显示值

网友:
您好 现在显示多少,实际是多少呢?然后那边输出的时候 是16位整形 未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