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6-05-26):
1.宏指令中有没有等待指令?就是宏指令执行到一半等待1秒再继续执行,就像昆仑通态的sleep指令。
2.定时资料传输是不是每次都执行写入目标地址的动作?如果源地址值没改变也执行写动作吗?(因为我的下位机写入频率和次数有限制,不能一直写入)
3.周期触发宏指令setData与定时资料传输是不是一样的?同问问题2
4.寄存器的值改变触发宏指令能实现吗?就像其他屏的值变触发功能。
由于接触威纶屏不久,问题有点多,麻烦尽可能的详细回答,谢谢!

网友:
您好:
1、Delay函数;
2、是的,可以使用触发式资料传输;
3、是的;
4、数值输入元件可以启用写入后通知某个位置ON,然后元件-PLC控制下可以使用这个位触发宏指令,在宏指令最后可将此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