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这些文字快速的排列整齐?

楼主(2016-05-27):
怎么把这些文字快速的排列整齐?

网友A:
Ctrl+鼠标左键,分别点选要对齐的元件。
编辑~~~对齐,或在视图上打开编辑工具栏,选对齐的方式。
以最后点选的元件(红色)为目标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鼠标左键,分别点选要对齐的元件。
编辑~~~对齐,或在视图上打开编辑工具栏,选对齐的方式。
以最后 ...

谢谢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