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问题

楼主(2016-05-27):
在线模拟时我改变电脑上数值元件的数值。为什么MT6070IH的触摸屏上不改变该值呢?怎么做才能让mt6070ih上的值改变呢 ?

网友:
您好,在线模拟是电脑替代触摸屏(一般是屏不在手边或是其他情况)连接PLC  测试通讯情况 好像和您的需求不太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