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16-05-30):
在触摸屏与单片机通讯时,触摸屏用写底层modbus协议吗?

网友A:
您好  此协议内置 不用另外编写
屏做主,在PLC类型中选择MODBUS RTU驱动;
屏做从,在PLC类型中选择MODBUS Server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此协议内置 不用另外编写
屏做主,在PLC类型中选择MODBUS RTU驱动;
屏做从,在PLC类型中选择MODBU ...

如果是单片机与触摸屏通讯呢!

网友:
您好 这里就是对应的您一开始所问回答 是单片机
但是在我们软件中添加驱动的时候 统名“PLC类型” 可能 这里误导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