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Q not download

楼主(2016-06-06):
你好
遺憾
我不會說中國話
может кто-то говорит по русски?
有問題 WEINVIEW TK6070IQ
無菜單按鈕
無 菜單 download 插入 USB閃存驅動器
在屏幕上僅  I SERIES   和光標
在那之前一切正常
請幫助。
https://yadi.sk/i/Vqw-dFMHsHrnz

网友:
您好 抱歉  不是非常清楚您现有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屏幕显示i series 右下角没有向左的箭头?(看图片,现在屏中没有程序了)
“在那之前一切正常”按您所说,是指异常发生在您屏上插上U盘下载程序后吗?下载程序的过程中,是否正常呢?

楼主:
谢谢你在回应
安装后 USB
无窗 download
https://yadi.sk/i/iMpN3i9psJdUV

楼主:
如何使 OS Update?
这将帮助?

网友:
您好  已经看到视频
屏接上U盘没有弹出上传下载界面(建议多更换几个U盘测试  有条件的话  内存控制在8G内 小些为宜)
至于屏右下角没有系统设定列的箭头  这个想要了解:您之前正常使用(是指正常运行程序吗) 是如何到现在的黑底i series界面?

楼主:
usb (4GB) (FAT32)曾任职
黑屏
8后下载该程序。

网友:
您好  您使用的U盘格式是明白了  只是您说的黑屏后下载该程序 不是非常理解 什么情况下黑屏呢?一般屏不会无缘无故自己黑屏的,应该是中间有什么动作?

楼主:
你能告诉我们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如何更换内部固件?

网友:
您好,TK6070iq屏背盖没有开孔,恢复出厂设置需要开盖,因涉及质保问题,建议返厂操作(此流程您可与购屏处沟通)
若您接收到以上所说,确有需要自行操作,您请留个邮箱,步骤发送给您参考

楼主:
谢谢!!!
谢谢!!!
谢谢!!!

它的工作!
https://yadi.sk/i/GD48gcaFsLhvD

网友:
已看到  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