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数据通过U盘下载到触摸屏和plc

楼主(2016-06-08):
请问下,有没有配方数据通过U盘下载到触摸屏和plc的案例,我是在电脑上电子表格编好数据,保存为多个文件,放到U盘里,然后在触屏上选择需要的文件,将数据传到hmi和plc中,不知这样行不行,配方数据每次个数不是一样的,请教版主

网友:
您好  配方文件是有指定格式的  请参考步骤  这样可以选择性的使用U盘下载配方数据使用

楼主:
但是触摸屏里面的配方如何做,没有一个案例呀,我主要是控制多组两个坐标XY的数值组合为一种产品规格,并且产品规格多

楼主:
有案例可以发到我邮箱吗,565984751@qq.com

网友:
我现在也需要这个功能!有号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实现你呢?邮箱:17303189@qq.com

网友A(2016-07-08):
可能还没有对应需求的直接程序  目前先发送最简单的配方案例供参考

楼主(2016-11-03):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没有对应需求的直接程序  目前先发送最简单的配方案例供参考

我试了下,你这个配方最大只能存一万个数据,在项目选单上可以输入每种配方中文名字,但是数据量太小了,更新配方数据,要改动程序才行呀,不然配方的中文名字改不了,我的配方总数据10个,如何做

楼主:
10万个数据,要做10个程序吗,在项目选单的名字必须得改动呀

楼主:
还有这个配方编辑器里可以中文名字导入触屏内显示吗

网友:
您好 请您将有效的相关信息:公司名称(包含所属地)贵姓 以及联系方式 问题详况
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司会有对应人员及时为您跟踪解决问题,谢谢!

楼主:
配方CSV表格中有中含有中文名字,保存为rcp文件格式,通过扩展EM寄存器直接导入RW内可以吗,有相关的案例和详细操作步骤吗,屏是tk6102型号的,有案例可以发到我邮箱吗,56598475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