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检视元件使用问题!

楼主(2016-06-14):
在配方检视 元件 提到 “如何监控或修改配方记录 ?”,其中说道:
若想要监控或修改显示的配方记录,可透过特定的字符地址来修改。

■  Selection

显示当前所选择配方记录的索引编号。索引编号从 0 开始计算,若点选第一笔记录,Selection 的数值将显示为 0,依此类推。

■  Count

显示所有配方记录的笔数。

■  Command

输入特定的数值可对选择的配方数据下执行命令。

当设数值为 1 时,新增一笔配方记录至当前所选择的项目下。

当设数值为 2 时,更新当前所选择的配方记录。

当设数值为 3 时,删除当前所选择的配方记录。

当设数值为 4 时,删除所有的配方记录。

■  Result

导出命令的执行结果。

当数值为 1 时,命令执行成功。

当数值为 2 时,配方不存在。

当数值为 4 时,未知的命令。

当数值为 8 时,配方记录数量已达上限 (10000 笔),无法新增。

打个比方,现在我想通过“ Command”来删除当前配方记录,宏命令怎么写?

我参照函数和自己的想象,这样:
     short data

     int recordID=0
     int total_row=0
     int row_number=0
     bool result_query
     bool result_id
     bool result_data
     bool result

     result_query = RecipeQuery("SELECT * FROM gyyyty", total_row)
     if (result_query) then
       for row_number=0 to total_row-1
        result_data = RecipeQueryGetData(data, "gyyyty.NewItem", row_number)
        if (data==4) then  //删除序号4的记录
          result_id = RecipeQueryGetRecordID(recordID,row_number)
          data=3  //删除当前记录
          result = RecipeSetData(data, "gyyyty.Command", recordID)
         SetData(result,"Local HMI",LW,8000,1)
         break
       next row_number

结果给gyyyty.Command写入3,没有效果,请问是和原因,怎么处理??换了几个版本EB Pro系统也不行。
请高手指点!!!

楼主:
这些特定的字符地址:Selection、Count、 Command怎么用??急等!能解决我就能利用配方数据库保存编辑数据了,否则在RW区域搬来搬去,累人。

楼主:
看到LW8000显示的返回result都是1,成功的,但是记录原封不动。

网友A:
您好,您请留个邮箱,给您发送使用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请留个邮箱,给您发送使用示例

您好,邮箱 wghero3@163.com .
我是想把数据存到db库,而不是RW内存,这样能大大增加保存数据量。而且要宏命令里添加删除编辑,而不是通过PC来修改下载。谢谢!

网友A:
您好  邮件已发送  请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邮件已发送  请参考~

可不可以给我一份呢 我参考一下

网友:
可不可以给我一份呢 我参考一下

可以 发送到哪里

网友(2016-07-27):
麻烦也给我一份 最近在学配方 万分感谢版主327600460@qq.com

网友:
您好 邮件已发送 请查阅

网友(2020-03-17):
可以给我一份吗  18681419149@163.COM

网友:
大家好
我们现在可以参考官网此视频教程
09.配方数据库视频教程_EasyBuilder Pro

网友:
最新的软件有问题,配方记录设置了出不来

网友:
最新的软件有问题,配方记录设置了出不来

            您好,我测试最高版本V6.03.02.393,没有问题。
您可以附图或是传送程序;有限制的话,可发送至tech@weinview.cn

网友(2020-08-20):
发一份配方的案例给我,谢谢!95154991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