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B8000设置和AB的Micrologix 1000连接问题

楼主(2016-06-15):
求助 EB8000设置和AB的Micrologix 1000连接问题,PLC的选项里没有这种型号啊。应该选那个?

网友A:
您好 选择Rockwell DF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选择Rockwell DF1

您好,我选择了DF1,然后通信设置怎么选择?先谢谢您了!

网友A:
您好 注意设置全双工  CRC校验  以及波特率等参数对应
详见官网下载中心“HMI-PLC连接手册”中对应章节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注意设置全双工  CRC校验  以及波特率等参数对应
详见官网下载中心“HMI-PLC连接手册”中对应章节介 ...

就按照这个设置已经连上,可以通信,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