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地址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6-06-20):
地址代表的意思

地址

地址

网友:
如0x-multi-coils 一次写多个线圈 0x-single-bit 一次读取单个地址
MAX1W地址每个封包分别最多读取一个字元;MAX2W地址每个封包最多读取两个字元……
有些设备有特别使用需要才会考虑这类地址   常规的一般就是0-6x地址使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