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50ip的程序可以直接改成tk6070iq的程序吗?

楼主(2016-06-28):
本来用的是tk6050ip现在换成tk6070iq,直接在系统参数设置中“HMI属性”中将tk6050ip改成tk6070iq之后不能通讯。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移植程序吗?

网友:
您好  程序是如此修改型号使用
通讯主要注意不同型号的端口  如TK6050ip可能使用COM1的485连接PLC,那么更改至TK6070iq,对应的就是COM2 的485了
在PLC驱动参数下核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