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触摸屏如何实现串口通信

楼主(2016-07-01):
手上有一块6100i,程序编辑和下载基本会了,现在想利用串口实现PC与触摸屏间通信(暂时不考虑连接PLC),请问如何设置?手册里只有穿透通信和利用以太网的方法,适合6100i吗?

网友A:
穿透通讯是实现电脑上的PLC编程软件透过屏对PLC直接执行程序上传下载 、监控等
6100i没有网口
电脑和屏可以采用MODBUS协议通讯,可参考下以下通讯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透通讯是实现电脑上的PLC编程软件透过屏对PLC直接执行程序上传下载 、监控等
6100i没有网口

谢谢回复~~示例程序我是把HMI_project下到屏里,PC_poject做在线模拟,这样对吗?还有HMI的一直提示 PLC没有响应,请问是什么原因呢?串口参数我都设置得一样了。

网友A:
不客气  发送案例中有个说明文档的 其中有讲解串口使用注意点 请核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发送案例中有个说明文档的 其中有讲解串口使用注意点 请核查下

那应该是接线原因了,请问下6100i 的 RS232 的引脚定义是什么??

网友A:
您好 6100i COM1 232的管脚是3TX;2RX;5GND
PC在线模拟PC-project时,注意程序端口参数和电脑使用串口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6100i COM1 232的管脚是3TX;2RX;5GND
PC在线模拟PC-project时,注意程序端口参数和电脑使用串口保持 ...

感谢版主的解答,但试了下还是失败,hmi上仍然显示plc无响应,并且只有文字元件。

HMI_Project

PC_Project,按照串口助手设置的参数:

通讯线是USB转RS232,在别的地方用过没问题,连接上使用的屏的COM1口,也注意到了TXD,RXD的2接3,3接2。

困扰几天了 。。。麻烦大家看看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2016-08-06):
引用 网友A:
穿透通讯是实现电脑上的PLC编程软件透过屏对PLC直接执行程序上传下载 、监控等
6100i没有网口

例程在哪里啊

网友:
您引用的帖子下方有示例压缩档提供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