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程序下载后报警字体乱码

楼主(2016-07-07):
tk6070程序下载后报警字体乱码,报警使用excl倒进去的字体是宋体,但在触摸屏上显示,,口口口。。。这样,型号没选错,字体也下载了,编译时建立字体库我也选了

网友:
您好  系统参数字体选项左边的框中有宋体吗?没有的话,添加进来;有的话,电脑字库宋体重装下,然后重新导入软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