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TK6102i 可以自己校对吗?

楼主(2016-07-12):
请问下TK6102i 可以自己校对吗?
是不是把1号拨码开关拨上去重启?试过了,没反应!~~

网友:
您好 可以
断电,把1号拨码开关拨上去,上电,屏左上角会出现十字光标进入校准模式
若这个步骤正确,进入不了校准界面,可尝试开机的过程中,长按屏幕任意一个地方,看能否进入校准模式
均不行,建议返厂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