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块MT6070IH5的屏,WIN7的驱动从哪下载?

楼主(2016-07-14):
买了块MT6070IH5的屏,连接不上电脑,系统是WIN7的,驱动从哪下载?
本本是WIN7的找不到驱动,这个屏和MT6070IH1一样吗

网友:
您好,USB驱动软件自带,安装驱动的时候,手动浏览选择到,软件根目录中USB Driver文件夹
注意,就选择到这层路径安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