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框显示问题

楼主(2016-07-21):
请帮助解决,谢谢!

网友:
是否是win8/10系统
是的话,留个邮箱,给您发送修正版本

楼主:
我用的是W10  64位系统 邮箱:Jazz_xia@163.com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笔记本电脑USB接口下载程序时经常出现下载出错,导致下载失败。请指导。谢谢!

网友:
USB线下载考虑质量匹配问题
相关资料已发送至邮箱 请查阅~

网友:
麻烦也发我一份 875212550@qq.com 谢谢!

网友:
麻烦给我一份 726665094@qq.com 非常感谢!(windows10的)

网友:
两位好  已发送  请查阅~

楼主:
重新安装收到的软件后,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