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上电无显示

楼主(2016-07-24):
TK6070ip触屏上电无显示,DC24V电源进线,因为事故导致AC220V电源串进了触屏,请问这个能维修吗?维修后画面程序不会丢失吧?

网友:
您好 应该可以维修
具体程序保留情况 要根据初步检修判定
详情想查阅http://www.weinview.cn/ServiceSupport/Maintenance.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