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威纶通触摸屏报警信息显示问题

楼主(2016-07-25):
各位大神,请问哪位能提供下帮助:
我做了一个报警,当温度超过某个数值,比如60度,会产生一个温度过高的报警。做了一个事件显示和一个事件登录,能够正确报警。
现在我想在显示报警的时候把当前温度值在报警条上显示出来。不知如何操作,设置。哪位能指点下?感谢

网友:
您好 可使用多重监看实现 参考下如下简单示例

网友(点评):
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楼主:
我做的事件记录,保存在HMI。上传到PC,是个Excel文件。打开来看,发现每个事件记录记了两次,左边一列为事件,两个相同的记录分别为0和2,其余的相同。
谁能帮忙指点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您好 此项“0”表示事件发生时;“2”表示事件恢复正常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此项“0”表示事件发生时;“2”表示事件恢复正常时

您好,我不要那个2可以吗?怎么操作?我只要知道事件发生过就可以了

网友:
您好 这是底层机制决定的 不好更改
要么您使用Excel过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