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Q为什么只有在上电之后插上U盘才能识别

楼主(2016-07-28):
TK6070IQ插上U盘然后上电,U盘不能识别,触摸屏没有任何反应。之后触摸屏上电之后,再插上U盘,触摸屏才能读到U盘,请问这样是正常的吗?有没有方法设置成U盘任何时候插上都能识别,以便用U盘来扩展存储。

网友A:
您好 U盘扩展存储是不受开机限制的  有成功使用案例  您请测试
程序上传下载是需要屏开机后插上 弹出上传下载对话框使用 而后 支持热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U盘扩展存储是不受开机限制的  有成功使用案例  您请测试
程序上传下载是需要屏开机后插上 弹出上传 ...

再请教一个问题,资料取样,plc在12点时闭合M222,用来触发资料取样,2s后m222断开。请问资料取样是只有在m222闭合的2s中进行,还是触发后一直保持资料取样的状态

网友A:
您好  不会一直保持资料取样的状态  满足位触发条件 才会进行资料取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不会一直保持资料取样的状态  满足位触发条件 才会进行资料取样

请问在通过触发的方式进行资料取样,TK6070IQ大致多长时间会取一个样。我设定触发用的辅助继电器M222导通300ms,有时采集1个数据,有时采集2个数据。请问有什么办法能保证每次我导通辅助继电器M222触发资料取样时,保证只采集一个数据。

网友:
您好,请您将有效的相关信息:公司名称(包含所属地)贵姓 以及联系方式;大致需求发送至tech@weinview.cn,我司会有对应人员及时为您跟踪解决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