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T3070B使用中文输入法

楼主(2016-07-30):
各位老师,EMT3070B触摸屏想采用中文输入法,但是提供下载的示例是EB8000的,而且说明书中有几个地方看不懂
1. 第二页”将编辑好的recipe(以拼音顺序),放置到:\history\recipe位置“ 这个地方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个地址指的是U盘地址?
2. 第三页”将本示例:5.font_usb_download通过U盘/SD卡方式直接下载到HMI中;6.输入拼音时...“ 直接将文件拷贝到HMI就可以了?so easy? emt3070B同样操作?
3. font input.cmp 文件是EB8000对应的应用程序?刚下载了一个EB8000V466.0版本的,不知道能否打的开?
4. 有没有针对EMT3070B触摸屏的中文输入法的示例?

网友:
您好  EMT3070B的中文输入法示例可直接在EB8000示例基础上修改实现:
1、在001的MT8000加后缀.exob并反编译,打开生成的emtp文件,修改型号EMT3070B,保存编译,编译的时候,注意勾选边上的建立字体文件选项,留意程序中楷体对应生成的文字名称;
2、U盘中新建文件夹比如123,通过工具-建立使用U盘与SD卡所需的下载资料选项将程序和配方文件(官网示例history文件夹中的recipe.rcp)建立至123文件夹;
3、电脑楷体拖到U盘文件的font里面,并根据第一步注意事项复制名称替换字体;
之后下载,可正常显示使用

楼主:
按照您所说的进行操作,每个步骤都完成之后,输入字母,并没有出线对应的文字。。。

不像示例中那样 出线相应文字

不像示例中那样 出线相应文字

网友A:
不会,此些步骤是我们测试得出
如果您这边还是实现不了, 应该还是有步骤没有操作正确

网友(2018-08-28):
引用 网友A:
不会,此些步骤是我们测试得出
如果您这边还是实现不了, 应该还是有步骤没有操作正确

你好!我现在用MT6103IP,按照您这个例程来,出现的 效果跟图上一样的,没有显示汉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