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求助

楼主(2016-08-01):
TK6102i用USB口下载程序时出现以下情况,但并不是每次都这样,偶尔也能下载成功。请求帮助,谢谢!

楼主:
原来是通信线太长,换了一根短的就好使了。

网友:
我也经常出现这个错误。。。每次都要重置屏,有时候还要重装软件才行。。。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