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K6070IP和泛达温控表通信

楼主(2016-08-02):
泛达温控表M909-702A-010-300和电脑都能通信,唯独和触摸屏就罢工。
请问哪里设置错误,谢谢

网友A:
接线还有仪表站号是多少?
如图二命令,触摸屏程序中元件地址如何填写的?几X,地址是8还是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还有仪表站号是多少?
如图二命令,触摸屏程序中元件地址如何填写的?几X,地址是8还是9?

站号设置1,波特率9600.关键是仪表和电脑都能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还有仪表站号是多少?
如图二命令,触摸屏程序中元件地址如何填写的?几X,地址是8还是9?

接线仪表的+接触摸屏的2号引脚,一接触摸屏的1号引脚,后来两条线互调也不行。

网友:
接线仪表的+接触摸屏的2号引脚,一接触摸屏的1号引脚

这个接线就可以,接线和参数设置没有问题后
建议触摸屏程序中目前就按照您发送的电脑调试命令对应做一个数值输入元件,按照01 06,对应6x设备类型使用,地址是8,(因有地址从0还是1开始的因素)所以屏这边可以使用6x 8或是6x 9调试通讯,这样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