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下载文件损坏问题

楼主(2016-08-02):
诚挚的请教各位老司机:

     我手里有一台MT6070ih,平常都是用来实验一些联机动作,可是今天突然不正常,出现了

下载程序后,EB8000软件显示重启已过,但是触摸屏没有办法重启,只能停留在iseries的页面

,触摸屏提示一个画面,如附件所示。

   我选择了以前正常触摸屏程序也一样出现这个问题,尝试卸载了EB8000,重新安装也一样,

请高人指点。

   小弟在此表十万分感谢!
.png

网友:
首先确认下下载界面有无勾选韧体选项;此选项必须勾选
以上若解决不了 中途有无软件升级步骤?前后软件版本分别为?

楼主:
谢谢版主,问题已解决,确实是没有勾选韧体导致的,勾选后就没有这个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