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数据下发问题?

楼主(2016-08-03):
宏指令是由PLC控制运行的(使用OFF>ON)。下发数据,数据不下发(地址6x),在宏指令结尾处使用setdata(m,"Local HMI",LB,1 ,1) m=0, setdata至零的是PLC控制地址。但是这个LB地址没有恢复为0,这个是我使用为状态指示灯发现的。只有在从新下载HMI程序时,数据才能下发成功。这是为什么?

网友:
若有可以正常使用的情况 排除指令语法问题
建议监看下触发宏指令位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