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用威纶触摸屏,用的是6070IP

楼主(2016-08-06):
我做了个程序,离线模拟挺好,可是下载不了,不是密码输入错误,就是无法载入字体,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您好  首先确认USB驱动安装正常;软件下载密码和屏上一致,默认6个1
在此基础上,排查:
1、USB线是否过长——宜1米左右;
2、电脑和屏单独连接测试,无干扰;
3、编译的时候,勾选“建立字体文件”;
4、USB线质量不好,更换使用——须有双屏蔽:铝箔屏蔽+网状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