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每天保存一个文件引发的问题

楼主(2016-08-09):
威纶MT8071IE触摸屏,现在用来读取并保存每天的产品产量,但是碰到一个问题,每天读取出来的产量他都会自动保存为一个文件,然后我用历史数据元件显示历史产量的时候他每次只能够读取并显示一个文件,所以结果就是显示的时候只能一天一天的看,不能够把前面所保存的数据一起调用出来看。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楼主:
还有数据类型的问题,如果我想取样通道里面放字符串和float,就只能用宏来实现,可是很麻烦啊,希望能改一下!通道地址可以不连续,数据类型可以不同

网友A:
以天为单位存储文件 以及一个资料取样 多个通道地址默认连续 此为底层机制,暂不做修改
数据类型是可以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天为单位存储文件 以及一个资料取样 多个通道地址默认连续 此为底层机制,暂不做修改
数据类型是 ...

比如我想取样PLC里面的数据,两个通道,第一个是float型,第二通道是字符串,可是PLC里面这俩地址不可能连续吧,我用的AB的PLC,这样就没发弄了吧!除非用宏去读取plc里面的这俩值,排连续地址,可是我觉得能不用宏就不用吧,做工程,越简单就越稳定,宏的话,我觉得用着比较乱,非常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天为单位存储文件 以及一个资料取样 多个通道地址默认连续 此为底层机制,暂不做修改
数据类型是 ...

给你们一个建议,日期格式建议可以按年月方式显示,我要是统计每年每月份的数据,加日就多余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我想取样PLC里面的数据,两个通道,第一个是float型,第二通道是字符串,可是PLC里面这俩地址不可能 ...

可以用“资料传输”把不同地址的数据输送到连续的RW或LW地址,再做记录。

网友:
楼上正解
给你们一个建议,日期格式建议可以按年月方式显示

感谢您的宝贵建议